西门子MM420报A0503

楼主(2006-03-03):
一台西门子MM420-4.0KW变频器一送电就报A0503;检查R200和P201显示正常,R026显示410V,改变电源电压R026无变化,重写24C02,故障依旧。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可以修好,但要费点时间.距离近的话可同我联系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B:
光藕换一下试试,有西门子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C(2006-10-15):
请问 原来如此,修好了没有,我也有一台MM420同你很大的故障一样,不知从和下手,请指教,

网友D(2007-08-08):
电压检测故障,查找电压检测回路,应该没太大问题解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