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m配置问题

楼主(2006-03-03):
server运行在xp sp2系统上,具体配置如夏:
1.关闭Sp2防火墙
2.添加系统管理员账户和密码
3.确保安装了OPCEnum
4.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5.运行dcomcnfg
6.开始菜单->运行-> dcomcnfg,选择组件服务->计算机-> 我的电脑-> 属性
   默认属性:启用DCOM;
  默认身份验证级别:连接
  默认模拟级别:标识
  默认安全机制:
  COM安全:
     访问权限:编辑限制,添加OPCUser, INTERACTIVE, NETWORK, everyone, ANONYMOUS LOGON, SYSTEM这些用户,并赋予所有的权限,对该页面上其他的编辑默认值和编辑限制进行同样的操作。
7.展开DCOM配置,对opcenum进行设置。
   常规:默认身份验证级别:连接
  位置: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
  安全性: Set all Security items to Customize
click Edit ->add these users:OPCUser, INTERACTIVE, NETWORK, everyone, ANONYMOUS LOGON, SYSTEM. Set every user with all permissions.
  身份标识:系统用户。
8.对具体的OPC Server,身份标识为:交互式用户
9.重起计算机

2000系统作为client访问xp服务器,具体配置和xp相同
现在同样配置的xp系统可以访问xp服务器,以前由于没有安装netBIOS协议,都无法显示XP中的服务器,安装了该协议后,2000可以显示xp中的服务器,但无法读取服务器中的数据,不知道设置上还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A(2006-04-28):
我这里的情况和你的相反,是2000做为服务器,XP系统访问它,怎么试也不行,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B(2006-08-08):
2000访问XP,关注

网友B:
4.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我都按照做,在客户还是找不到服务器的OPC ID,有个问题想请教:
唯有上面的步骤,我点击“本地安全策略”出现“组策略错误:未能打开这台计算机的组策略对象,您可能没有合适的权限”。我是用管理员下操作的。是2000访问力控的OPC SERVER

网友B:
4.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本地策略->安全选项->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改为:经典-本地用户以自己的身份验证
XP sp2下,必须有这步骤吗?我其他的都做好了,但客户不能找到服务器的OPC ID。我只有这个没设置成功,
“管理工具-本地安全策略”打开后,提示“组策略错误,未能打开这台计算机的组策略对象,您可能没有合适机的权限”但我是管理员下操作的。请教

网友C:
1、DCOM配置(dcomcnfg),缺省配置,需要赋给超级用户(举例)。
2、找到你所用的OPC服务器,查看它的属性,将相应的权限赋给超级用户和支持远程访问。
3、重新启停一下OPC的服务,有必要的话在OPCEUM也设置一下权限。
4、在服务管理里面,有OPC SERVER嘛?有的话你把这个权限赋给超级用户。
5、你在本机上面浏览可以嘛?如果可以的话,在远程,这些设置后,就应该可以了。
6、另外你的OPC SERVER有要求嘛?是否一定是要WIN2000SERVER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