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动机如何才能反转呢?

楼主(2006-03-03):
同步电动机反转只调定子电源线相序,对头吗?

网友A:
掉转子的直流电源线

网友B:
同步电动机的主极磁场由转子上的直流励磁绕组在气隙中产生,旋转磁场由定子三相交流绕组提供。
同步电动机的启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辅助电动机启动法,只在一些老设备上看到过,现在似乎不用了。另一种是异步启动法,就是利用同步电机转子上的异步电机笼形启动绕组启动。即异步启动(至0.95n),同步运转。由此可见 同步电动机反转只调定子电源线相序是对的。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转子上的直流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改变对同步电动机的运转方向的影响。

楼主:
同意楼上的说法,还有一个电动机刚启动时,在一个周期内,作用与转子的平均电磁转矩两次改变方向,只有在转子以同步转速旋转,定转子磁场相对静止时,才能产生单一方向的电磁转矩.

网友B:
有兴趣的朋友讨论一下单相同步电动机的情况,尽管属特种电机,但用途还是比较广的。

网友C:
to  南风悠悠:
转子上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改变对同步电动机的运转方向的影响。

会不会启动时会有问题?

网友D(2008-10-09):
转子上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与改变同步电动机的运转方向无关

网友E:
和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一样

网友F:
引用7楼

和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一样

网友G:
同步电动机反转只调定子电源线相序,对头!掉转子的直流电源线不会反转!

网友H(2009-07-09):
同步电动机的主极磁场由转子上的直流励磁绕组在气隙中产生,旋转磁场由定子三相交流绕组提供。 同步电动机反转应只需调定子电源线相序即可,直流励磁绕组的电流方向改变对同步电动机的运转方向没有影响。 但大家可否能分析一下控制屏柜或电力系统对正反转的影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