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 pdg格式可以转换为CAD的格式吗?

楼主(2006-03-03):
pdf fdg 格式的图文内容极端丰富,是一大资源,通过什么样的软件可以转换为可编辑的CAD格式,知道的请教我一下,谢了先。 CAD格式转pdf fdg 格式是可以的,相信反过来也可以。

网友A:
楼主的CAD格式指的是不是dwg格式?我没试过

楼主:
应该还有三种。

网友B:
PDF 格式或其他格式的图形,可以捕捉图像(截图)后,存成 BMP,JPG,GIF等点阵位图方式的图形格式,然后可再转为其他图形格式.

楼主:
亦云人云:谢谢你的回复。如有可能,请具体讲解。将按你的思路寻找相应的软件。

网友C:
图纸找 矢量化 软件,文字识别软件我这里有尚书六号可以传给你,38M 。

楼主:
谢谢周公,不过我从不用QQ,等过两天,再找您讨要。先找一下矢量化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