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的使用.

楼主(2006-03-03):
请问:电机接电源时,接上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单相电机移相起动用的

网友B:
启动电容和运转电容

网友C:
当然是移相,建议你看看电机的基础知识,

网友D:
启动作用

网友E:
单相电源不能产生旋转磁场,三相电源相位差120度 可以产生旋转磁场。

网友F: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为什么有些需要运转电容,有的又只有启动电容呢?什么时候需要运转电容?

网友H(2006-06-20):
单相电源不能产生旋转磁场,为 产生旋转磁场必须加一启动电容使相位偏移90度。

网友I:
不知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