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光源微闪动怎么办?

楼主(2006-03-03):
有一个PLC的金卤射灯,装在四线三回路的轨道里面,但是接的是220的!电压测出来是233V,但是灯亮了正常以后光源有点微闪抖,肯定的是灯和光源是好的,接线也是正确的,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了!想请大家帮帮忙,给点解决意见.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LC的金卤射灯是何物?  实在没见过,请讲一下,让我长点见识。给你顶一下。

网友B:
把零线拆了重接试试看

网友C:
实在不明白,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您是说用PLC来控制的舞台灯光?金属卤化物灯?铟灯?这些灯大多都要专用触发器,能直接用220V电压?
看不懂,还是自己说清楚一下好,省得人家乱猜,呵呵……

网友E:
我也好奇,等待楼主解释下

网友F:
可能是虚连。

楼主:
是220V接的,金属卤化物灯.就是一些上档次的专卖店里用的PLC桶灯.是刚运来的,灯没什么问题吧!在公司里试是好的.
但是到他那里就不行了,那里的电压233V,我想也正常的啊!

网友G:
是因为电源是工频的吧,日光灯管也在闪,不过卤素灯大概对此反应强烈些!

网友H:
镇流器有问题?

楼主:
镇流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刚到的货啊!在说了在公司试的是好好的啊!到他店里就不行了,有七八个闪,也不是全部闪的.

网友I(2009-04-14):
你的金卤射灯可能有问题!我们公司就是专门销售舞台设备的,其中包含金卤射灯。你的灯泡是35W,50W,70W,。。。。?

如果是“雪莱特”的灯泡会闪动也是正常现象。

某些金卤灯是避免不了会有灯光闪动的现象。包含飞利浦,欧司朗,杰恩宝都不能避免。

楼主如果想要射灯可以咨询:XENPOW,这家公司有一系列很不错的射灯,包含金卤灯和高亮度LED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