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3):
请教各位高人:我公司有一台设备,下位机是用的s7-200 224,上位机是用电脑做监控,有模拟量输入,最近上位机总是死机,重新装系统后,没有效果.请教厂家说是干扰,但是做了接地并做了滤波,还是时常发生.请各位高手给予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有多个原因,可以从上位机电源、内存(曾经遇到过,换一个内存就解决)、软件冲突等方面分析。

楼主:
上位机的电源做了接地,具体的软件冲突有那些请指教.

网友B:
工控机的问题

网友A:
监控软件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还有您是否安装了和监控软件冲突的其他软件,还有检查病毒。

楼主:
我的上微机只装了该软件,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装啊.

网友C:
首先建议您重新安装系统,如果没有效果,可以考虑先不接mpi,网线等其余的东西,一步步地查找原因,软件导致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btw:这个跟西门子的通信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