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动机啊?

楼主(2006-03-03):
有个小车,打算用两个2.2KW的电动机驱动,,小车的轨道是圆形的,要求能够准确定位,精度10CM,能不能就用一个变频器实现控制啊?需不需要热继?没有用过,请师兄们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动机是没问题,但准确定位要考虑小车的惯性及变频器制动量。

楼主:
我们的小车带有制动的那种电机。还有接近开关定位的,谢谢师兄指点.我只是不敢确定罢了

网友B:
热继电不需要吧,有了变频了

网友A:
热继电最好要。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变频器是可以的,但要加熱继电器,还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我们就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马达的。

楼主:
要用热继的吗?变频器选择4.7KW,行不行啊?

网友D:
4.7KW的变频好象买不到吧!

网友E:
可以的,但最好选择变频时将容量增大,具体是:电机容量之和*1.5倍来选择变频

网友F:
李老师说得对,优先考虑选用两只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