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编程中什么情况下用到数据块拷贝

楼主(2006-03-03):
激情如火,你好!
在你发的帖子中,有一段数据块拷贝程序,请问编程中什么情况下用到数据块拷贝?
关于 《 T LB [AR1,P#0.0];》这句语句,可否解释以下。谢谢!

网友A:
数据块拷贝程序用于批量转移数据,比如做一个数据通讯程序需要批量把多个区的多个数据转移到数据通讯交换区就,这时使用事半功倍。
T LB [AR1,P#0.0]意思是传送数据到Local data byte 0中。

网友B(2006-05-08):
同意楼上说发,例如,触摸屏采集PLC的数据就需要建个DB.两个PLC或PLC和上位机通讯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