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烧坏整流桥

楼主(2006-03-03):
有几台变频器在电厂使用,总是烧坏输入的整流桥!请各位帮忙,又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A:
输入端加装电抗器、压敏电阻试。

网友B:
可能是厂用电的电源受到污染(高次谐波),还有厂用电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切换,会使晶体管击穿。加装交流电抗器试试。

网友C:
在国内这种故障现象很普遍,建议加装输入交流电抗器。
代俊峰 13510865670 0755-89438352 djf1978@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代先生,请你把45KW-200KW间的输入电抗器报价发到feichuan433@163.com 谢谢!!!

网友D(2008-08-13):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厂用电的电源受到污染(高次谐波),还有厂用电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切换,会使晶体管击穿。加装交流电抗器试试。
变频器是在电厂使用,电源波动很正常,加交流电抗器是必要的

网友E:
按经验加装电抗器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