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6-03-03):
在设置变频器参数时应当注意哪些重点参数
如电机的驱动力矩不够,需要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A:
电机的驱动力矩不够,可适量调大最小输出电压(转矩提升),但不能调太大,否则启动跳过流,重点参数还有基本频率、基本电压、加减速时间、最大、小频率。

楼主:
在50HZ的电网中用3相220V 60HZ的电机。需要注意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