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教:7812三端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6-03-03):
我有一个三端7812用于DC24伏变DC12伏.没用散热片,电流在700毫安左右,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最好加散热片

网友B:
(24-12)*0.7=8.4W
不加散热器,这8.4W热散不出去,可要烧坏的.

网友C:
散热片越大越好!

网友D:
最好加散热片,不然的话这样大的电流会是稳压块工作不稳定,还可能烧掉你的稳压块

网友E:
可能烧掉你的稳压块

网友F:
亦云人云: 你好!为什么要乘以0.7?

网友G:
应该加散热片。

网友B:
to bob.xu:
电流在700毫安左右

网友H:
应该加散热片,如果太热的话,三端要关断输出。

楼主:
谢谢各位对我的指教!因为我以前是做电工的,现在做防盗监控按装,那个装在围墙上的对射电源是13-24伏的DC,他们要求无线发射!所以我给他们装了一个无线发射模块,电源是12VDC的,所以用了一个三端7812直接把24变成12V,然后接到发射块上,就是没放散热片!就是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烧掉!因为我对电子方面不是太熟,谢谢各位对我的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