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地的疑问?

楼主(2006-03-03):
    做温度控制的时候,如果温控器和阀门共用一个变压器送出的24VAC电源,那必须要考虑共地的问题,请教原因?因为脑子里总觉得24伏的交流电不象220那样存在火线零线,所以不用加以区分,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呢?

网友A:
你说的那不叫地,是叫零线,给万用表就能量出来的啊。就像高压变成380V一样,你再把它变成24V只是缩小了而已。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如果谁知道就请指教一下好吗.

网友C:
在实际系统中,对地线的处理相当重要,一般都是从抗干扰的角度进行考虑的较多。

网友D:
我也有这疑问,380变220后,有无相线、零线之分,如无,用电笔怎么只能测的一相有电。用万用表分别测一、二次侧对地电压是多少 ?

网友E:
说到这个问题,我想提一下UL认证中的相关条文。 EN 60204-1:机器电气部分的总的要求 6.3 防触电—PELV 6.3.1 PELV最大许可电压: 25 V a.c. r.m.s. / 60 V d.c. (当设备用于干燥的环境,并且带电体与人体不会有大面积的接触) 6 V a.c. r.m.s. / 15 V d.c. (当设备用于其他环境) 6.3.2 PELV的电源: 安全隔离变压器; 电化学源(例如:电池); 开关电源 6.3.2 应该注意事项:  需将PELV的线路一边接地; 将PELV电路与除本系统以外的所有电路隔离(要不低于安全隔离变压器主边与次边的隔离要求); PELV接地的一侧不能连接任何开关元件(包括保险丝等);  在变压器中,应该没有火线、零线之分,仅仅是存在一个电压差。但是根据以上标准的解释:变压器输出端悬浮于地时,虽然压差正常,但是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220/24V的变压器,输出端电压差为24V,但有可能存在对地电压,这个电压来自于感应或者绕组绝缘损坏。因此要求将其一端接地,如下图。 下图是出口美国机器的原理图中变压器的部分。

网友E:
图片显示不正常!!

网友D:
请教曹工:隔离变二次侧好象不能接地吧?我记得隔离变,还有行灯变都只要求外壳接地的。
你图上画的都是带抽头的控制变吧?一、二次侧的对地电压能分析下吗?以380变220为例。谢谢

网友E:
对的,标准有要求,隔离变压器的输出不能接地,我上面说的是控制变压器。图上画的不是抽头,是三个独立绕组。
380V的电压一般是三相电源中取两相,其中任一相对地电压是220V。
使用380/220V的变压器可能是进线没有N线,而控制系统需要220V的电源。
二次侧输出电压差为220V,没有相线和零线之分,一般的系统也能正常工作,但存在安全隐患。有可能二次侧输出电压比220V要高(绝缘损坏或者其它异常情况),那有些器件的绝缘可能会被击穿。所以将二次侧一根线接地,强制对地电压为0,保证电压不会过高。

网友F:
所谓相零之分,只不过零在变压器处接地了。

网友D:
TO曹工:电压互感器二次侧好象也要求接地的,是一样的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