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做变频器的电机辨识

楼主(2006-03-03):
怎样做MM4 的电机辨识?如何判断装置识别电机的效果?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 做快速调试时,一定要遵循手册给出的引导流程进行,特别是电机铭牌数据必须要准确输入。如果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有误,电机建模就不会精确,控制起来也不会有好的运行效果。电机的铭牌数据包括: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功率因数。如果是矢量控制,还有一个额定励磁电流需要确定。其中额定转速,我国的电机标准中规定铭牌数据不包含此项,所以这个参数必须向电机制造商索取,要准确的滑差或者额定转速值,功率因数这个参数,一旦电机确定,根据铭牌数据可以计算,或者向电机制造商索取准确数值。额定励磁电流,可以通过快速调试自动计算,在r0331 中显示,但是一般这个内部计算的参数并不准确,实测的要更接近电机的真实数据。具体怎么确定,比较罗索,还是自己仔细的解读说明说的相关论述。 总之,准确地确定电机名牌数据,比较麻烦的就是矢量控制以及磁化电流的测取。如果是V/F 控制、抛物线控制,就很简单了。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准确设置电机铭牌数据至关重要。这是装置辨识电机的基础。在手册里,有一个电机的等效电路,其实,装置对电机的辨识,就是为了确定那个等效电路里的参数,这就是所谓的建模。 􀂾 对于V/F、抛物线控制而言,快速调试中的P3900=1/2/3 必须要真正的PASS,然后紧接着P1910=1,ON 合闸命令以后,自动地完成识别,其间没有故障P0041 发生。就可以认为顺利地通过了识别。而对于矢量控制P1300=20/21/22/23,不仅要P1910=1 必须自动得PASS,P1910=3 也必须自动得PASS,还必须P1960=1 自动得PASS。才算顺利地通过了自识别工作。 􀂾 检验自识别的效果,就是将电机在整个的转速范围内空载运行,用手、用耳朵判别电机运行过程中是不是没有明显的电磁噪声、振动。一般在正确地完成上述所说的两项辨识工作以后,电机运行是很平滑稳定的,除非机械上有问题,或者电机的动平衡不好,造成机械振动和机械噪声。区分机械噪声与电磁噪声的办法,自己去解析吧,这里不累述。 􀂾 若矢量控制时,对于大惯性滚筒同轴连接,MM4 还可以做惯性补偿,具体的设置与调试参见说明的有关功能图和参数表说明,这里省略。一句话,电机实际运行效果,是对调试工作优劣的最好检验。

网友A:
大哥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小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我的E-MAIL:amyz2004@126.com

网友B:
请问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除了发热方面不同外,还有哪些区别?

网友C:
我刚接触变频器,对它的励磁识别这些东西了解得太少了,看您一番解释受益真不小。

网友D(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