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SIEI变频器故障请大家帮忙诊断一下异常原因

楼主(2006-03-03):
我们厂用的是SIEI AVy6750 KXX 75HP的变频器。最近发生在运转中突然停止输出,并无异常报警。(外部的线路正常)。当重新启动时。马达发出“嗡嗡”的响声,马达不转动。检查变频器,从控制面板上,看变频器monitor参数看其实际电压输出显示380~400V。电流35A左右,实际频率输出也只有5HZ左右(外部模拟量输入设定约4V左右).但用万用表量其实际输出3相只有50多V。且三相电压不一样。即使把外部模拟量信号拆除也是同样。后断电约1个多小时,在送电时有可以正常使用。此异常已经发生两次,情况都是一样。请给位。高手帮忙判断一下是否是变频器本身硬件IGBT故障,还是触发板故障,还是其他参数原因。盼赐教。。谢!

网友A:
请问你的给定什么信号!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2008-03-12):
估计是触发板那边的连接线接触不良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Q441474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