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MM440 矢量调试后遇到问题的几个方法

楼主(2006-03-03):
转来的好贴。 解决MM440 矢量调试后遇到问题的几个方法 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在调试、优化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现象。我把解决的途径提供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 接好电机。 􀂾 使用MM440 变频器开始的时候,建议先使用V/f 模式试车(试运转)排除机械卡阻的可能。 􀂾 在使用快速调试(P0010=1)之前,请记下下列几个参数的数值:P0341 电动机惯量,P0342 机械惯量之比,P1470 增益和P1472 积分时间。 􀂾 开始快速调试(P0010=1)如果使用BOP,P0700=1,P1000=1(实际控制方式以后再改)不进行自检和优化(跳过P1910 等等)直接P3900=3 让变频器计算参数保存。 􀂾 进行P1910=1 和P1910=3,特别注意:当出现A0541 的时候,按BOP 的ON,这时才开始自检。 􀂾 因为本题是矢量控制,要进行P1960=1(控制器优化)。 进入本题: 􀂾 在设置方面:P1120 上升时间和P1121 下降时间要按需要设定好。 􀂾 如果负载不允许转动,请把最后一级负载断开。(其他例如减速机不用断开)。 􀂾 开始优化P1960=1,按BOP 的ON 键!电机会转动几次自动加减速。 结果: 􀂾 中途跳闸:你的机械惯量太大。加大P1120-P1121(建议加大至少一倍后再次进行P1960=1)。 􀂾 顺利结束:(别高兴太早。)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 􀂗 5Hz 以下转动没有问题,速度快一点机械突然发出响声! 􀂗 速度提升起来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解决方法: 􀂾 重新看一下原先记录的几个参数;看看有什么变化? 􀂾 如果你有MM440 使用大全,请打开看看参数P1470 的附图。 􀂾 首先你可以更改参数P1470!记下此值,减小它,例如减小一半。减小的结果只是当负载发生变化的时候,变频器的响应变慢了,但是稳态速度精度不变。如果还不好,你可以继续减小此值,直到没有机械响声。频率的变化也小了,不再振荡。问题:如果响应变慢了达不到要求。改P0342,调整P1496。 􀂾 第二你要看看参数P0342。优化后变频器会改变此值!在这里通常会有个误区:如果你控制的是一个平衡的负载(负载方向总是不变),变频器计算的这个值不真实。你应该估算这个比值。不好算吗?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方法要点:使用OFF2 停机。1、单电机运转到50Hz,发出停机信号,自由惯性停车。看一下时间1。2、带上负载、50Hz,发出停机信号,再看一下时间2。两个时间之比:时间2/时间1 就是P0342 的值。如果此值小于1,你就输入1。这个值是用于加速度的过程。仔细调整逐步加大P1496 的值。这是前馈。在加减速的过 程中起作用。 􀂾 第三修改参数P1472 积分时间:你可以减少、加大此值,它将影响稳态的频率精度。 通过上述调整,就可以解决速度上不去,机械巨大嘈音等等。 其他问题:经过上述调整,并不代表低速(5Hz)也是矢量控制。要想在1Hz 就能矢量控制速度:请修改参数P1750,P1755,P1756。

网友A:
好的,不过我遇见的问题是:开始我们用的是矢量控制,中途出现编码器报警,我们想把他切换到开环控制,我们改了491,1300,2100,2101这些参数,但是一运行要飞车,当时也用1960进行优化了

网友B:
很好,我昨天在公司里面遇到了MM440变频器报警,报警是F022,有一种可能是IGBT模块坏了,变频器更换了,可里面的参数我用BOP考下来,就是不能下,后来还是用PG下的.这样做了后,还是有报警,我们又换了电机,可能是接地故章,可还是有报警,请大哥帮忙,这还有什么问题帮我想想,谢谢!!!!!!!!!

网友C:
楼上
先把参数恢复到出厂44,要是能转的话就是参数有问题
具体几号记不清楚了,这样的问题应该能解决的。如果还不行可以电话我13928108869

网友B:
谢谢楼上的,现在问题放决了,是柜子里面的线有问题,不过也怪,用万用表测电阻是好的.我想问下用BOP为什么下载不了啊?

网友D:
是柜子里面的线有问题!也会报警F0022吗!我有点不理解!

网友A:
我也遇见一次,那就是FOO22报警,当时也检查线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做了快速调试都不行,制动电阻和直流电压什么都是好的,以上电就报警.楼上的能把你怎么解决的说清楚一点吗?谢谢

网友E(2006-05-05):
先顶起在看!

网友D:
张江涛:你的变频器是多少KW的!我可以跟你一块学习以下!

网友F:
很好,我遇到的问题是:MM440变频器,电机110Kw,4极,星接,采用控制方式为线性V/F控制,空载试验时,电机有很大噪音(啸叫),啸叫声随频率增加而减小,请问各位大虾此噪音是电磁噪音还是机械噪音,如何消除

网友G:
可能是谐波问题,进线加了滤波吗?

网友H:
好文章啊,谢谢楼主的精神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2006-07-01):
随心所欲,顺其自然

网友:
问个问题,M440 55KW,带55KW的电机启动时电机有时会向缺相那样启动不了。

网友I(2009-01-18):
BOP能考參數????

网友I:
那位大哥有6SE70變頻器的使用手冊給我一份謝謝了.小弟是上網新人,自己沒找到.CANKUWYLI@SINA.COM

网友J:
引用 网友I:

BOP能考參數????

不能,AOP可以

网友K:
有的时候真不知道矢量调试有什么用,呵呵

网友L(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M:
好文章,先收藏了再看

网友N:
LZ果然好身手,好人好贴!值得珍藏!

网友O(2010-10-18):
欢迎各位维修变频器的同仁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

网友P(2012-02-21):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Q:
非常好,最近刚好碰到这些问题

网友R(2012-05-01):
好,标记下啊,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