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V 左右可调直流电源 线性 功率1500W左右

楼主(2006-03-03):
求购直流电源 要求线性可调 最大输出电压不超过150V 功率大 1500W左右

网友A:
CT公司Lynx或4Q2系列产品
电话:010-85631122

网友B:
朝阳电源-4NIC系列,朝阳电源江西办事处愿为您竭诚服务!电话:0792-8612865

网友C:
一、WYK-系列直流稳压电源线路形式为线性串联调整式,具有稳定性高,纹波电压低等优点。 1•采用基准电压悬浮迭加技术,输出电压可以从零伏起调到额定值,输出电流可以从零安培预置到额定值。 2•采用继电器或可控硅改变整流桥两端的交流电压,减小调整管的管压降,提高整机效率。 3•双路电源(仅限WYK-303B2, WYK-303B2,WYK305B2)具有主从跟踪串联并联功能。当串联使用时,输出电压为两路电压之和,提高负载电压能力,并联使用时,电流输出为两路输出电流之和,提高负载带载能力。 4•高电压和大电流产品采用可控硅移相预稳压技术,提高了整机工作效率;过热自动风冷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整机的可靠性。 二、 主要技术指标 1•输入电压:AC220V±10%, 50Hz±1Hz 2•输出电压及电流 (1) 输出电压:_______ V (连续可调) (2) 输出电流:_______ A (连续可调) (3) 源效应 CV≤0.1% CC≤0.1% (4) 负载效应 CV≤0.1% CC≤1% (5) 周期与随漂移 (有效值) CV≤30mv CC≤50mA 3•指示:电压表和电流表各一个,精度为2.5级或3位半数字电压表和电流表各一个,精度电压表1%+2个字,电流表2%+2个字。精度要求较高请外接电表。 4•使用环境:0-40℃ ,相对湿度90%。 WYK-15010(0-150V、0-10A)电压和电流均连续可调 单价:7200元(价格可以商量) 电话:13701125446(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