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的干扰

楼主(2006-03-03):
我公司有台机器热电偶的数据也是波动很大的,更换新的热电偶都没有效果。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将PT100的电压信号稳定住啊,我用万用表测量出电压变化的范围从0-0.2V,一般是在0.162-0.180之间跳来跳去,PT100的信号进入信号放大器放大后出来是0-4.8V,然后直接进入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请问能用什么样的外围简易电路将信号稳定住呢,比如说RC电路怎样?

网友A:
先更换PT100的电源试试先。可以用PLC输出的24V电源试试。

楼主:
PT100的信号是进入到一个信号放大器的,该信号放大器的电源就是PLC提供的24V电源,谢谢答复。

网友B:
干扰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估计干扰可能是外部的控制电路造成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C:
PT100是热电阻,你的应到底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热电阻信号要输入PLC通用AI,即接收标准信号,需要用信号转换器,不知你的信号放大器是什么产品?信号转换器输出标准模拟信号,如0-5V,0-10V,4-20mA等等;
如果认为是信号转换器-PLC线路干扰,可以将信号转换器换成电流信号输出型,抗扰能力强;
如果认为是探头-信号转换器线路干扰,可以将信号转换器移到现场,或改用一体化热电阻。

网友D:
用一体化温变接个pt100试试看,把plc输入改成4--20ma的

网友E(2017-01-05):
如果认为是信号转换器-PLC线路干扰,可以将信号转换器换成电流信号输出型,抗扰能力强;
如果认为是探头-信号转换器线路干扰,可以将信号转换器移到现场,或改用一体化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