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8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03-03):
我有一台施耐德ATV28变频器故障OCF经检查模块损坏,更换后还有OCF报警,无法消除,请教各位指点。谢谢!是不是必须接负在才能试机?由于没有三相点接了2相380。听说输入及输出要屏蔽才能试机?

网友A:
上次检查是什么模块坏了?
不可以这样带2相380。
你可以试试下面的方法解决:
1.检查控制菜单中电机参数是否输入正确(uns,ncr,nsp)
2.检查实际负载,调整设置菜单的减速时间参数(DEC),如负载惯性教大,则应把DEC 调高。
3.怀疑IGBT模块,请拿回厂或请工程师检测,不要带电测量端子,否则很容易烧坏模块。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回路

楼主:
输出模块坏,换上后有ocf报警,恢复出厂值后显示rdy无法清除。我用假负再启动变频器,报usf,灯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