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小信号切除

楼主(2006-03-03):
流量的小信号切除机理是什么?在DCS上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在流量计量过程中,往往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在无介质流动时,外界震动等信号易作用于传感器,引入“误流量”信号,这种信号低于仪表的计量下限,但也被累积。而在介质正常流过时,这种弱信号被掩没,并不影响计量。为了避免“误流量”信号的出现,我们在低于下限范围内设置“切除信号”。当引入信号低于该信号时,认为是“误流量”信号,瞬时流量为零,累积流量不累积;当引入信号高于该信号时,才被认为是正常流量信号。
  DCS中流量AI点在组态时,就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