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变频器

楼主(2006-03-03):
一台现代变频器N100,3.7KW上电显示E08存储器故障,能复位,复位后运行一切正常,请问大侠能修吗?

网友A:
肯定是CPU板出问题了 和日立的一样,本公司是专业维修日立变频器的,且有大量日立变频器配件

网友B:
不用修,有些是误动作,只要复位后运行一切正常,就没有关系!

楼主:
到瞿世才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能复位 变频器运行没问题,那就不好解决了,如果老调保护,那就有问题了,这种板子很难修,大部分是CPU坏了。025-85366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