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欧姆龙PLC仿真软件

楼主(2006-03-03):
各位大哥,大姐,我是刚刚学习OMRON  PLC,不知道OMRON 仿真软件怎么用,先谢谢了

网友A:
好象不能仿真啊

网友B(2007-08-15):
 OMRON公司是世界上生产PLC的著名厂家之一,其产品的基本性能、结构不断改进和提高,CX Simualtor1.5版就是模拟其CS/CJ系列PLC CPU的,从Internet网络下载约8M
大小,可以安装运行在Windows下。
一、安装PLC模拟器
安装OMRON的PLC编程工具CX Programmer V5.0版后,就可安装PLC模拟器 CX-Simulator V1.5,按提示安装完毕,运行 CX Simualtor,出现如下界面:

上有两个选项,前者Create a new PLC用于首次运行设定,后者Open an existing PLC可用于再次运行;首次运行要PLC设定,选择:Create a new PLC(PLC Setup Wizard),设置向导将产生一个新PLC,点击OK将产生一个新文件夹,点下一步,选择PLC CPU,就选CS1G  CPU45,之后出现设置PLC单元模块型号:

00H CPU Unit (CS1G-CPU45)    就是CPU单元卡
1FH Virtual Communications Unit 就是虚拟通讯单元卡
在Unit Selection List选择单元卡类型,选中后点 << 就可加入虚拟PLC底板上,至此设置完毕,出现连接界面:

在Virtual 选通讯协议Controller Link,点Connect连接,成功后出现

记下缺省网络地址 0, 节点地址 10,以备用,点Close暂时关闭此画面,如果执行File菜单下的Work CX_Simualtor,可重现Connect(连接)与Disconnect(断开连接)的界面。再点击如下界面的最左边的运行按钮, PLC便进入运行监控状态,这时PLC面板上RUN指示灯发绿。

在调试PLC程序时,如果发现梯形图程序不能正确运行,就要检查此按钮或面板的RUN状态;至此,虚拟PLC已完全进入运行状态,可以开始调试自已的PLC程序了。

二、用CX P5.0连接PLC模拟器
PLC模拟器已成功运行后,启动PLC编程器CX P5.0,调试新程序时,点击File菜单下的”新建(N)”,新建一工程(Project),出现参数设定框:

Device Type就是PLC类型,右边的Settings…用于设置CPU类型,必须跟模拟器同样的PLC类型与CPU类型,如果不同,可以在这里重新调整,可以选CS1G  CPU45,Network  Type网络类型选Controller Link或FinsGateway,点其右侧的Settings…出现对话框:

FINS目的地址填入模拟器连接后的地址0,10,在“网络”框填0,“节”框中填10,确定,并保存一下,以后打开此工程就不需再次设定。如果PLC程序工程原已建好,打开后可按下面图示处双击,就会弹出工程参数设置框,同样按上面的办法修改好参数。

如果PLC梯形图已编辑好,就可以跟模拟器连接了,CX-P5.0提供两种连接方式:一是直接连接方式;二是仿真方式;前者点击“在线工作(Ctrl-W)”,后者点“工作在线仿真(Ctrl-Shift-W)”。
1.直接连接::
点击快捷图标“在线工作(Ctrl-W)”或菜单PLC下的“在线工作(W)”,连接成功后,
再将PLC程序下传至模拟器,方法是:点击菜单“PLC”“传送(R)”“到PLC(T)”,出现下载对话框,按缺省确认后,就可以在梯形上就可跟踪运行过程,如果不能正确跟踪运行,要查看模拟器是否在运行监控模式Run (Monitor Mode);
2.仿真连接:
仿真连接方法比直接连接容易,不需设定网络地址就能连接,点击快捷图标“工作在线仿真(Ctrl-Shift-W)”或菜单PLC下的“工作在线仿真器”,连接成功后,会自动出现下载对话框,可将程序下传到PLC,也可以在菜单“工具选项PLC自动将程序传送至PLC”关掉此功能选项.
3.模仿输入:
    跟PLC相比,模拟器没有真正PLC的输入端子,这可以用功能“设置”与“强置”设置状态来实现,若“设置”不行就用“强置”代替,如:模仿按下按钮0.0,对其鼠标右击,先设置成ON,再设置成OFF,就相当于按下后又松开了此按钮。

至此,已成功实现OMRON CX–P5.0与OMRON CX-Simulator1.5的连接,这仅仅是入门步骤,还需进一步探索,利用其强大功能,多加练习,可使我们尽快掌握PLC的编程技术,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得心应手。

网友C(2007-10-11):
哪位有欧姆龙的仿真软件请给我发一份,谢谢!QQ:116303361

网友D(2009-11-03):
欧姆龙的仿真软件能用吗?

网友E(2010-04-07):
哪位有欧姆龙的仿真软件请给我发一份,谢谢!! QQ372912249

网友F(2010-09-25):
欧姆龙plc仿真软件cx-one安装序列号是什么?

网友G(2010-10-26):
还不错哦以后会长期来跟各位学系哦

网友H(2010-12-11):
能发份给我吗,谢谢了,305360362@QQ.com

网友I:
能发份给我吗,谢谢了,7405381272@QQ.com  各位兄弟们 能给我 发份三凌的吗

网友J(2011-02-16):
听说OMRON仿真软件只能仿真两个系列的,安装了一个仿真不会用。。。

网友K:
我有OMRON PLC的 Omron.CX-one.2.0编程软件和Omron.CX-one.40编程软件,但是,有好几个G,不知道怎么上传给你们,用邮箱太大了,传不了。

网友K:
对了,我的QQ是459359839

网友L:
哪位有安装序列号?传给我,谢谢了。

laolin8@163.com

网友M(2011-10-31):
很想要一份欧姆龙仿真软件。zoubuqi2011.@qqcom.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