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与永磁同步电机的匹配

楼主(2006-03-03):
各位帅哥靓妹:
小弟正搞一套专用冲压自动线,机械系统将完工,由于是基型产品,需要形成具有高,中低精度的一个系列,想用同步电机开环调速系统达到异步闭环的精度(两电机的定比传动,速比变化小于0.5%).
但对同步电机变频挑速没什么经验,请有经验的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剧我的理解,你是要对两台永磁同步电机做同步控制吧.目前我还没见过用开环做的,两台一般的异步电机加编码器反馈通过变频器来控制已经可以达到很好的同步效果,精度要求高的可以采用异步伺服电机加编码器来做,用同步伺服电机加编码器则可达到更高的精度要求,以上都是采用闭环控制的.

网友B:
建议,如速比要小于0.5%.哪么一定要用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