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D1000变频器故障处理

楼主(2006-03-03):
我公司里一台TD1000变频器出现故障代码E015,我查了变频手册,是外部输入端子XI 故障。我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于是我就把它的端子全部卸掉,再把它恢复到出厂值。用面版操作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问题,一把它改到由外部面板控制的时候,故障代码又出现了。而且一上电电机就转,按一下RESET键它能停下来,并且显示故障代码,但如果再按一次,它又开始转动!不知道如何去世处理,我是新手,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可能是控制板上的端子电路有问题,检查一下X1端子的光藕和相关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