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程电缆选用?

楼主(2006-03-03):
请问高手,每个机架能插入的模块数受S7-300备板总线电流1.2A限制。这其中包含IM360的350mA和IM361的800mA吗?  另外,用普通笔记本电脑只买编程电缆(6ES7 901-4BD00-0XA0)就能给CPU314的PLC下载程序吗?不用再购CP5411/CP5511/CP5611/CP5613等卡;和读卡器吗?20针或40针前连接器必需用吗?

网友A:
用普通笔记本电脑只买编程电缆(6ES7 901-4BD00-0XA0)就能给CPU314的PLC下载程序吗?---走mpi协议,可以下程序
读卡器--没有听说过,嘿嘿。
20针或40针前连接器必需用吗?--根据你选择的io模块类型进行购买,在选型手册上都会有说明。

网友B:
你的第一问我不知道,普通笔记本电脑只买编程电缆是可以给CPU314的PLC下载程序的,普通编程无非有两种旧的是232/MPI的,你的笔记本必须有232口,新的是USB/MPI的现在比较流行,但价格要贵
读卡器一般用不着
如果你选择的io模块那么20针或40针前连接器必需用,否则你无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