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回零问题

楼主(2006-03-03):
请教个问题,谢谢!!
安川伺服直接驱动滚珠司干,光电开关作为原点信号,采用固高卡控制,我HOME+INDEX回零时发现:第一次在原点,我让他前进30000个脉冲,然后让它回原点,在控制卡捕获到INDEX信号瞬间,卡就记下了位置值。结果发现为-30100,回零速度大,值相差越大,甚至差1000多脉冲,也就是1mm多。而且每次都是这样,那么每次回零就会有个累积误差.

请教各位这种情况是否正常,为什么引起这种问题,该如何处理??

网友A:
光电开关不能准确回零,你用光电开关信号减速,(在程序里处理一下)将z脉冲做回零信号就OK拉。

网友B:
无论用什么做零点信号,光电开关也好,Z脉冲也好,不可能指望高速时有高重现性,即使信号本身的重现性很好,但是,控制器对信号的处理总会有延时的,速度越大,这个延时对应的距离就越大。当然,好的控制器可以在保证在很大的速度范围内,误差都可以忽略,但是,显然固高做不到这一点。

楼主:
谢谢!
还想问个问题?有时候由于各种HOME信号没抓到,电机一直往后,那此时一般是如何做的

网友A:
此时只有撞限位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C:
还可以按紧急停止开关,哈哈!

网友C:
采用HOME 回零的精度是不高的,因为它的卡HOME信号是在端子板上通过光电隔离的,光电隔离的延迟是几到几十微秒,他的用户手册中有给出;这样,HOME信号锁存的并不是实际位置,而要过一点。
采用INDEX回零就不会(您用100mm/s回就当我没说),该信号使用26C32接入,26C32加上FPGA内部逻辑的延迟为几十个ns,精度比HOME回零要高的多。只有INDEX很多(比如用多个RI的光学尺或者编码器)时,可以用楼主讲的“HOME+INDEX回零”,我用的是限位开关+INDEX回零。

网友D:
小秘密:停不准没关系,关键是知道停下来距离Z信号有多远。

网友C:
怎样知道有多远?凯奇-电气先生,你用什么方法?

网友E:
用过三菱伺服,回零还是比较准的,搂住所说“光电开关作为原点信号”这个好像不是这样的吧,应该是近点狗信号吧!用伺服不是很久,说错别见笑。

网友C:
to:凯奇-电气先生
   既然发了帖子,知道就交流交流啊,还想要收钱啊!

网友D:
我们是做数控系统的,因此我们的硬件中对Z信号和AB技术器进行了处理,因此我们可以随时读取在硬件上接到Z信号后的AB计数。

网友C:
你说的是RI/INDEX高速锁存吧?

网友D:
沙边小李:你说的东西我不知道,轴控制板是我们自己做的,用EPLD写的逻辑

网友F: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感觉和回零速度有关系,速度越慢则回零精度越高,反之则回零的定位精度越差。
你可以做一下实验试一下。

楼主:
请问沙边小李:
限位开关+INDEX回零,限位开关指什么?是不是就是机械开关代替原点开关。还是真的限位开关

网友B:
"限位开关指什么?"
对于保证回零精度这一点而言,随便一个有固定位置的信号都是一样的,前极限、后极限、原点。

网友G:
“凯奇电气”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回零方法的思路问题,即到底是停下来才算回零,还是某一触发事件的发生点算是回零。结合原点开关和码盘Z信号,是最好的回零策略,可以避免实际回零速度对零点的准确度的影响。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波恩在 2006-3-15 10:48:00 发表的内容:
  “凯奇电气”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所以这是一个回零方法的思路问题,即到底是停下来才算回零,还是某一触…
--------------------------------------------------------------------------------------------
   请问? Z轴信号怎么接到PLC中呢?

网友G:
息峰先生的Z信号恐怕是集电极开路的,

网友H:
多谢波恩先生.

网友I:
在原点之前在加一个减速光电开关

网友J:
如果只是刘工说的触发后反映延迟,那也没什么,就把停止点当作零位好了,相信重复性会很好(回零速度不变)。
我还有一个猜想,会不会是Z信号出现后,控制卡也停止了脉冲输出,但是驱动器内还有剩余脉冲没有发完???

网友C:
TO  杨一:我说的开关是电限位开关,就是斑竹说的,当然应该是距离RI/C相最近的一个电信号。
要想精确回零,需要有硬件位置锁存的控制器,用编码器的C相(需要限位开关等信号辅助),或者采用光学尺RI锁存住,然后将锁存的位置作为目标位置运动到位,就是回0了。
    如果光学尺接到控制器,采用光学尺的RI是最好了,这样消除了传动机构的间隙和阿贝误差。当然,RI应是光学尺的光栅产生,使用霍尔、光反射的都不精确(如雷尼绍的就是0.1mm),不能精确到一个计数当量。

网友C:
TO  赵宏: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Z信号出现只是锁存住了经过Z信号时的位置。一般的做发是软件检测到Z(或者说C)信号后应该停止运动,并将锁存的位置作为新的目标位置送给控制卡。

网友A:
沙边小李说得对,其实,关键是系统的伺服刷新与电机的伺服响应,机械(或光电)开关作为第一各参考点,目的只是使伺服电机减速,这样,伺服刷新与响应都容易满足,编码器Z信号指令电机停止,一般讲,只要系统伺服刷新快,电机响应快,就可以认为是精确回零,如果严格讲,每次断电,都应该从新确认位置,这要看您零位精度到什么程度。其实,没有几个人回这样考虑。所以,在机床等行业,都是机械(或光电)做第一信号,Z相信号做零位刹车的。

网友B:
会不会是Z信号出现后,控制卡也停止了脉冲输出,但是驱动器内还有剩余脉冲没有发完???
如果是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话,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是以尽量低的速度回零。速度低的情况下,滞留脉冲就会比较少,但是,也会有一点差距。

网友K(2006-04-03):
呵呵 最好选择是Z脉冲回原点
这样的效果最好的
如果有累计误差的话   建议你FSB 清零
呵呵 消除上次的误差

网友L:
同意启动Z相脉冲定位,这样子是绝对定位于电机Z相脉冲,我们在台达伺服上调试通过并经过1年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