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

楼主(2006-03-03):
郁闷啊~~`一台森兰变态(BT40S)5.5KW变频器,先是烧了输出的中间一相,换了个新的BSM35GP120,用了三天又炸了!!!又损失几百大银~~
怎么办啊~~

网友A:
选型有问题

网友B:
  选型有问题 ,另外你看看
输出到电机间有无故障.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C:
检查驱动电路小电容和你的模块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