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电缆头频爆原因

楼主(2006-03-03):
我厂10KV高压电缆在三叉头处频繁爆裂,一直未查出真正原因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我厂高压电缆头一直由当地供电部门专人负责制做,我们曾怀疑是他们制作问题,但他们为其他单位做的没有发生过类似问题,我们也曾怀疑电缆有问题,但对电缆做打压到3万伏时对地电流仅2微安左右,测对地绝缘无穷大。不知是电缆有问题还是制作有问题。

网友A:
       这种电缆是不能做直流耐压实验的,我估计是
   因为做耐压实验导致电缆击穿。

网友B:
我们都是自己做的,从没发生过类似事件,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制作问题。

楼主:
做直流耐压实验后测试电缆正常,并每次处理完后能正常运行一个月左右,电缆头频爆并不是只发生在一条上,我们用的这批电缆多条都发生过此问题,有人说是因变压器接地不良造成的,不知对吗?多谢指教。

网友A:
       国际通用规则,交联电缆是不能做直流耐压实验的。
    你可以去查资料,这一条已经被禁用。
   很多做了直流耐压实验的电缆,用不了多久就击穿。

网友C:
如果能确定电缆头制作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电缆质量问题?

网友C:
我们一般打压试验都要打到4.2万V,你可以用这个数值试一试

网友D:
高压电缆做直流耐压实验对电缆不利,是事实,要按照规定来.毕竟超过正常值的许多倍.损坏一条电缆价格不非.

网友E:
高压电缆做直流耐压实验对电缆不利,这是大家供认的,但现在很多施工单位还是做。高压电缆做直流耐压后,不能马上加交流高压,这样很容易引起电缆击穿。电缆头爆炸的原因很多,但始终离不开的是它的绝缘品质已受到损伤。例如电缆头受潮,不干净等。建议做一下局部放电,看看放电量有多大。

网友F(2007-09-10):
交规要求一般交流电缆耐压为2.4万V,我们安装的一般都还在做该试验,还没出现过以上炸终端头的事故,但也有中间头炸头事故发生.根据各位老师所说我也增长了一些知识.我也对炸头的事来发表点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请不要见笑.1先观察三相电流是否平衡.2制作时是否将半导体层或粉层除尽.3热缩时火力是否走匀,密封管内胶是否烤化粘合牢靠,接地引出的多股软辫子是否在三叉套引出除用焊铅进行封堵,因为电缆在大电流时会产生比外建高的温差,会从密封不良处吸潮,元旦吸潮严重后影响绝缘软化造成炸头事故.

网友G:
制作质量的问题吧?

网友H:
电缆质量问题

网友I:
质量检查,制作检查

网友J:
 质量检查,制作检查
  对

网友K:
  长见识了

网友L(2009-02-21):
应该是制作问题,查看一下,应力于半导的搭接,或是半导尺寸。密封也很重要

网友M:
同意4楼和毕老师的观点

网友N:
制作的时候是否余有空气?

网友O:
对高压我不是太明白,在此学习了。不过我认为对于高压来说出现这种情况可能应该是绝缘性能下降了。

网友P(2009-07-11):
大家好!我厂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我厂有五台10KV的高压电机,现在已经有四条电缆头爆裂,曾找专家到现场查看,并测量电网谐波也正常,至今没有找出原因。同样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帮做一解答,谢谢!

网友Q(2013-02-15):
是你们的制作工艺有问题,特别是接地连接部位,出现爆裂都在接地辫子焊接的地方!

网友R:
我认为是制作电缆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