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载波频率的应用

楼主(2006-03-03):
请问老师: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设置过高会引起电机过热吗?高频载波和载波频率是一回事吗?三垦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置多少为好?谢谢!

网友A:
不会;
是;
4K.

网友B:
载波频率越高,电机的噪音越小,电机的过载能力也越低,所以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应根据电机的负载情况进行相应设置,一般出厂值为4K或8K,最高为16K(视厂家不同而有所变化).

网友C:
载波频率太低会让电机发热,我用台达的都是用15K
前提是周围没有怕干扰的器件.

网友D:
载波频率高的话,变频器和电机都会发热,载波高电机静音效果好,但出力会变差,一般变频器载波频率在8KHZ时就可以达到静音
效果了

网友E(2008-04-10):
不知道对电机的绝缘有没有影响啊?我们这里用的是AB的1336变频器,经常烧电机,原因不明!不知道和载波频率有没有关系!在这里向各位请教了!

网友F(2009-05-26):
请问三垦变频器IHF22KW的载波频率设置多少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