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用交流伺服电极的力矩

楼主(2006-03-03):
(无正文)

楼主:
交流伺服电机的力矩的额定扭距和最大扭距差3倍多如何选用才能经济实用 望各位指点

网友A:
只能以额定扭矩做计算依据,最大扭矩只能提供瞬时过载。

网友B:
只能以额定扭矩做计算依据,并且瞬时过载不能超过最大扭矩。

网友C:
关键看设备负载的工作制,如果瞬间过载在3倍过载以内,通常是可以允许的。其实避免频繁的过载,本质上是为了避免电机过热,烧毁线圈。如果现场散热条件好,或者可以自制水冷套,算算热平衡,过载频繁一些也无妨。
另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设备的需求。在通常的情况下,电机选大些有利于设备快速响应;另一方面电机过载能力太强,可能设备损坏了驱动装置也不保护....问题多多,因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