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 步进电机减速器

楼主(2006-03-03):
数控用步进电机减速器内的齿轮结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1.通常的齿轮啮合,可用双齿轮弹簧消间隙.
2.行星齿轮啮合,输出轴和输入轴同中心.
3.谐波齿轮啮合,可有大减速比和消间隙,

网友B:
没有什么特殊原理,就是制造精度比普通的要高,齿轮精度与安装精度都高。

楼主:
齿轮啮合, 双齿轮弹簧消间隙的这种减速器经常会打齿。如果去掉消除间隙齿轮噪音会加大吗?
弹簧消间隙齿轮对消除噪音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A:
消除噪声一般一对齿轮其中用一个尼龙齿轮

网友B:
老先生在控制方面的治学精神只得佩服, 不过,机械方面就不要过多参与拉,用尼龙轮绝对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弹簧消间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高精度减速机拼的就是制造精度,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好办法,年轻人还是致力于提高国家制造水平为好。

网友A:
贴上几个步进电机减速机构原理图

网友C:
图片不错!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