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关于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

楼主(2006-03-04):
请问哪位知道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A:
有的伺服电机上都是自带编码器的.没有的话应该是和电机转子轴装在一起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不可以随便安装,有相位问题。需要专业人士通过软件调整才能使用。

网友C:
续楼上:
如果是增量值编码器,是有零点位置的,这个零点位置只能对应一圈的特定一个位置。

网友D:
请问老宋同志说的“相位问题”,还有工控无限说的“零点位置”怎么讲?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E:
如果您有带存贮功能的双踪示波器,可以试试:
1 用外界力带动电机,使其呈发电状态;
2 取其中的一路,如:A相与对应的编码器脉冲信号。
3 调整到编码器脉冲信号与A相正旋波过零点一致即可。
现在很多伺服电机有自调整功能,不过连接是个大问题,没有专用工具的话,我劝您别弄。

网友F:
请教:绝对值编码器和伺服电机之间该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