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求助:modicon quantum(140) 网络设计

楼主(2006-03-04):
请教高手:
modicon quantum(140) 系列
在进行网络设计时,遇到出现一个干线上两个分站距离相当,距离均约850米,
如果使用分支器是否可以?有没有分配器?如果使用分支器,对网络运行有没
有影响?
ymhchenjiang@126.com
非常感谢!

楼主(2006-04-29):
没有人回复,能搞设计的人都在加班,看不到这个帖子!!!

网友A(2006-06-28):
4:配置Quantum远程I/O(RIO)时,主要应注意什么?
RIO结构基于S908的I/O联网,传输介质为同轴电缆,配置时应注意:
a: RIO最多可有31个分站。
b:每个RIO分站,最多64个字输入, 64个字输出。此字数限制包括了离散量和模拟量。
c: RIO不带中继器的传输距离为4572米(15000英尺),如使用光纤中继器,网络总长能到13公里。
d: Quantum双机热备支持RIO结构。

网友B:
若为MB+网 850米使用分支器时通讯有时不可靠,建议增加一台中继器

网友C:
使用RIO通讯方式,运用分支器,能够行的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