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40欠压故障

楼主(2006-03-04):
 请教:
    我的变频器是SIEMENS MM440 6SE6440-2AD32-22DA1,开机显示A0503,参数项r0026显示10,打开机子发现驱动板上有检测电阻损坏'大约15个电阻几乎没有一个有阻值,上标15K0,我更换15K的电阻后开机故障现象不变。(并且我量不到该电阻是怎样送电到A788J的,是不是我找错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并告知该电阻阻值,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该电阻值很小,具体是多少没量过,要有毫欧表量

网友B:
采样电阻在连接模块的板上,这种故障我公司可100%修复.杭州信达变频技术服务部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