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 求助

楼主(2006-03-04):
急!!!求教:有台西门子MM440 5.5KW的变频器,负载皮带+减速机+丝杆,在参数进行快速设置后,用面板BOP启动,频率设定无法上升,只能在5HZ,而且转动一段时间后开始减速,到最后就停止了,变频器显示还在工作。电机也是5.5KW,看转动的情况就像电机有力使不出一样,我现在只是用V/F控制,用无感矢量,调试也是一样的情况,请教哪位大侠,指点迷津,谢。  等待ing。。。

网友A:
如果没有报警或故障码,只能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了.

网友B:
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参数基本上全对照说明书查过,还是没结果,恢复到出厂值,只改变几个基本参数当做最简单的用法也不行。以前用其他的变频器好像没这么复杂化。

网友C:
测量一下输出,看看是不是不平衡

网友D(2010-03-23):
我用一台MM4405.5KW变频器带动物体旋转,在50HZ全速运行时,会过电压报警。在50HZ下不会这样。问各位高手我如何应对?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说法,如果没有报警或故障码,只能是你的参数设置问题了

网友F:
是你设置参数的问题,从新设一下

网友G:
我有一台MM420,输入电压为三相380V,但使用场所只有单相220V,请大虾指点,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H:
如果没有故障代码报警,应该还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I:
参数设置有问题,请重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