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高手请进,求助:(CP1H系列欧姆龙 PLC中断程序设计)

楼主(2006-03-04):
各位熟悉OMRON PLC的朋友,我现正用OMRON的新产品CP1H-XA开发项目,在中断程序的设计中遇到了无法使中断程序响应的问题。我的具体步骤如下:(1)使用两个输入口000和001作为直接中断输入信号,将外部连线连接好 (2)在设置中设置直接中断的两个口IN0和IN1 (3)在工程中插入中断程序任务Task140和Task141 (4)对中断程序进行编程 (5)在主程序中用@MSKS指令对中断进行设置(上升沿触发,开中断) (5)将程序下载到PLC,运行。
在我按照操作说明执行了上面的工作后,当外部给中断信号时,程序跳不到中断程序去运行,不知我哪里有问题?
现请教高手!
我的Email:fushunwang99@yahoo.com.cn

网友A:
老大,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发给我,我来给你调试一下

网友B:
这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最好要查程序。
如有兴趣,把程序发给我,我给你看看。ok100ren@yahoo.com.cn

网友C:
如果你的中断设置指令对的话,你下载程序后,断电再上电试试。好像在设置中设置了参数之后,大多要重启才能有效

网友D(2011-05-29):
在CP1H中执行完中断程序后怎么返回主程序

网友E:
还是设置的问题,自己查查看吧.

网友F:
在连上PLC后,选择编程模式下,把你的设置通过选项下拉框的传送到PLC,然后把PLC断电再重新上电设置才能生效。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G:
在CP1H中执行完中断程序后自动返回主程序

网友H(2014-09-07):
引用 网友D:
在CP1H中执行完中断程序后怎么返回主程序

 请问这个中断程序您弄出来了吗?

网友I(2014-10-13):
中断我现在就有用到过,主要是设置和任务号的指定,可以把程序发来看上

网友J(2014-11-23):
再看看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呢,相信你一定会明白的。

网友K:
中断程序设置后要断电重启才生效。。。

网友L:
参数之后,大多要重启才能有效

网友M(2016-06-20):
再看看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呢,相信你一定会明白的

网友N:
设置好中断后,要断电重启才能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