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带电机抖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6-03-04):
安川616G5,不带负载三相输出正常,带电机低速抖动,10HZ以上没法正常运行。拆下电源板直截给下板通直流电,用万用表器观察六路驱动电路运行时的波形是否一致,其中有一路偏低,更换该驱动电路上的光耦,一般为PC923或者PC929,若变频器使用年数超过3年以上,推荐将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全部更换,然后再用万用表观察,待六路波形一致后,装上IGBT逆变模块,进行负载实验,抖动现象消除。对了万用表一定要打到直流电压10V档。
技术交流:13921190141

网友A:
安川是变频器中比较好修的一种,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B:
把不平衡的那一路光欧换掉即可,最好6个全换,这样能保证维修质量。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你的这种现象纯粹的是波形不正常,不完全是光偶的 事,缺两路波形。检测波形时要用示波器才能检测的比较标准。也便于查找原因。驱动版上的贴片类元件拆下来测试比较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元件损坏,要仔细查。然后再测波形。

网友E:
我有一台海利普也是同样毛病不知是否也是光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