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VB与PLC S7-300通讯怎么实现

楼主(2006-03-04):
请问VB通过OPC与PLC S7-300通讯需要哪些硬件和软件配置?这些配置可以从哪里买到,有没有详细的技术资料?谢谢

网友A:
vb作为opc client 读取西门子的opc server数据
需要:1.使用工控机一般要增加如cp5611(profibus协议)等通讯卡,300要有dp口。或者其他通信方式如以太网等。
2.上位机软件使用step7 5.3+.net6.2~6.3,配置好opc部分。
3.使用自动化接口能为VB等语言程序提供opc的数据传输。
购买的事情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