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和利时ComMaker的问题!

楼主(2006-03-04):
在运用中,流量累积不能复零?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流量累计模块复位端口做一个开关量,然后添加到FACVIEW中的标签变量中,然后在画面调用该中间点即可,做一个复位按钮。

楼主:
复位按钮是取自定时器的输出,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能够自动复位,而有时没有复零一直累加上去???

网友B(2006-07-08):
加个延时试试

网友C:
作一个手动复位按钮

网友D(2006-08-25):
我的做法是:取满益出信号作为复位信号,这样就可以自动清零了。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想过。

网友E:
和利时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F:
和利时的组态手册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G(2007-05-23):
同意上面的说法,那个模块不有一个RS清零端吗,那还不容易啊,自己再试试。

网友H:
是啊,看来还得仔细研究一下功能块,上面说的应该很详细阿,还是中文的,在看不懂就没办法了,哈哈,加油!!!!

网友I(2009-05-13):
实在不行还有一个办法.哪就是在控制器算法组态里。登陆进去,然后找到你要复位的功能块.再找到RS清零端。给它来个强制,就行了。呵呵

网友J:
其实  这个模块在累积到满量程时自动清零的。

网友K: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