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求助:加密锁找不到!

楼主(2006-03-04):
现在工程现场,比较急,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忙一下:
系统运行到两个小时左右时,就自动退出,弹出信息是找不到加密锁,然后就进不去了,也是提示找不到加密锁,后来反复插拔几次就可以进去了,不过隔两小时左右就退出来了!
谢谢~~~

网友A:
你那是开发锁,不是运行锁吧!!!!!!!111

楼主:
是运行锁~~~现在工程现场调试呢

网友B:
你的加密锁是正版的吗?
驱动程序安装正确吗?
版本是多少?

楼主:
从亚控发过来的,你说正版还是道版,驱动应该没问题,要不一开始就启动不了,6.51的。
后来认为可能是运行时windows里有什么进程占用了并口,然后重装了一下windows,完了都重装了,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楼主:
重装系统之前,加密锁驱动和组态王都重装过几次,都不管用。要是行的话,我还重装系统搞这么麻烦吗?

网友C:
注意并口是否是ECP方式,可在BIOS中设置.

楼主:
肯定是ECP了,我在bios里看了好几次,不过现在都行了。
谢谢各位~~~

网友D(2006-04-09):
到相应的加密锁公司去升级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