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真空技术前沿问题请教

楼主(2006-03-04):
我现在遇到一个很饶头的问题,具体如下:
1,生产产品一个玻璃管(医疗上化验用的玻璃管)。长80mm左右,直径14mm左右,一端开口,并有各橡胶盖。
2,生产要求,玻璃管内真空密封。必须要玻璃管先抽真空,在真空状态下将橡胶盖盖住。
3,问题:怎么样实现自动化流水线的逐个真空,盖盖子?
请各位搞机械,搞真空,搞电子的大虾们,一起来探讨探讨。目前只有韩国生产出来一台,其他国家还没有听说。

网友A:
可以考虑在真空环境中完成整个密封过程.

楼主:
谢谢,目前的生产方式就是在一个大的真空环境中,真空,压盖。但是这种生产方式速度很慢,几乎属于手工操作。因此要逐个真空压盖。

网友B:
盖子的夹持可以采用真空吸盘,当塞入管子后,吸盘的真空换成空气,盖子就盖进去了。

网友C:
我以前搞真空,现在搞电。
用自动化的流水线会不会成本很高?
先盖住橡胶盖再抽真空不行吗?

楼主:
必须要先把瓶子内抽真空,然后在盖盖子。必须保持瓶子内处于真空状态

网友D:
1.可否在瓶子上多开个口子 固定一专用的盖子
等盖好橡胶盖后利用专用盖子抽成真空
2.把橡胶盖设计成活塞样 塞入盖子时 把它推到
瓶子底部 然后拉出盖子使瓶子内变成真空并与瓶口固定
这个盖子要设计巧妙 首先推到瓶底时要让空气跑出去
第二要在瓶口可以固定
否则的话 只能在塞橡胶时这一流程用真空操作
这样要设计专门的密封抽气设备 难度及投资较大

网友E:
放在手套箱里做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先抽真空,后盖盖子,那你的盖盖子的设备必需要处于真空环境中,需要很大的真空室,抽真空的时间也很长。
先盖完盖子抽真空,比较容易,设备简单,效果也是一样的,搞不懂先后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先盖橡胶盖子再抽真空,效果也是一样的?可以吗???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积极回复。不过这种瓶子是医疗专用的,有一定国家标准跟国际标准的,因此没有办法对瓶子进行改动。

网友C:
我做过真空器件的工艺,也做过真空设备,一般都是先把密封后抽真空。如果像你说的先抽真空后密封,抽真空的时间很长,而且真空度低。会不会是标准理解有误?我觉得谁先谁后不重要,只是获得一个真空的环境吧?

楼主:
如果要是后抽真空的话,会破坏或留一个口子在盖子上面。这样就有可能对瓶子内部进行二次污染的问题。因此在医疗上面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要是可以的话,我就不饶头了。国内这种机器早就出来了,何必等到现在韩国才有一台。

网友B:
将盖盖子这个动作放在小的真空室(一个可以操作的空间)里进行,盖盖子时需要空气给他一个压力这样比较容易进,就是在盖子的端部通以空气就可实现了。我以前的一个夹持过程就这么实现的,动作也比较快。

网友G:
真空室为圆形筒体,做个夹具,使玻璃管在夹具上按圆周均匀分布垂直装卡,然后加剧要在垂直方向分若干层,玻璃管上侧装夹橡胶盖,就这样一层玻璃管,一层橡胶盖,一层玻璃管,一层橡胶盖,.....然后真空室抽真空,夹具中心轴做的巧妙一点,可以在真空室内带动橡胶盖的卡盘向下运动,盖上盖子,这样视真空室的高度及直径,就可以提高生产率了.

网友H:
不知你是否了解冻干机的工作原理:在一个箱体中安装有几层可自动上下移动的搁板,将半加塞的玻璃管竖立在上面(可能要考虑解决玻璃管的固定问题),然后对箱体内抽真空(通常在1个小时内达到1mbar没问题),再然后启动板层自动下降,将塞子压入瓶子。根据板层的面积和层数,一次可生产数万瓶。加上前后的进箱和出箱操作,估计一天可做3批,产量将近10万。我想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I:
真空度是多少?
生产率是多少?

网友J:
每天到底有多大的产能呢?真空度要多少呢?10-5TORR,够不?
可不可以考虑有四个真空腔室?
一个为玻璃管进料腔,一个为盖子进料腔,一个为组装腔,最后一个是出料腔。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直接找北京纳诺帕技术中心,刘保湘,中国真空协会主席,老头人很好的,有问题只管问他,我以前的老师,专业作真空的.

网友K:
每小时3000只够吗

网友L:
既然是橡胶盖 ,可以不可以盖上再抽呢 ?
橡胶 反正有洞 马上密封的 ,和我们打针一样 .
这样肯定很快了.

楼主:
呵呵,,谢谢同行们的意见.一个小时3000个够了...上面那个浪里看花的朋友,,你说你做过那种机构,能不能把结构说清楚点,我想了解,跟我设想的是不是一样.或发到我的信箱里yinluren@126.com

网友M:
不能先盖盖子,浪里看花老师讲的很好,夹具可以自己做,一个夹具可以装很多管子。

网友N:
主要是要一个真空环境。设备结构用长方体连体式,分为入料室,装夹室,出料室。每个室体都有自己的真空泵组合,入料室一定要深冷吸附系统,别的腔室看你们的要求。我们公司的真空镀膜设备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O(2006-04-21):
主要是要一个真空环境。
你可以分解设计
1解决盖盖的问题
2真空环境的问题
只要找出问题的关键就好解决了

网友P:
以前我设计过此设备,人工取放料,中间全自动.大约每秒5个左右.
我是做真空包装设备的.

网友Q:
不知道高压真空开关的真空包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出来的,有在 厂家呆过的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R(2006-10-30):
逐个用加上高温,迅速加盖密封,冷却后可达到一定真空度。

网友S(2018-10-10):
请问有谁接触过带风琴式袖套的分体式手套吗,用于储能焊手套箱。我们想给现有的设备配一个,之前的容易坏。但是现在市场上的公司大多都没有我要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