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压力?

楼主(2006-03-04):
我要实现通过计算机控制水泵的输出压力!
具体如下:
开启水泵抽水,如何通过计算机控制压力?譬如:让水泵的输出压力在0.2Mpa下工作5风钟,待10分钟,让水泵的输出压力达到0.4Mpa ,5分钟后压力达到0.5Mpa ......

最经济的方法是什么?要求编程自动控制。如何实现????

网友A:
系统用PID控制功能,在不同的时间段设定不同的SP就可以了。
一、计算机+PLC
二、计算机+智能模块
三、计算机+智能仪表
不过,计算机上要用组态软件

网友B:
使用plc+变频控制就可以实现,变频器本身具有pid调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