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不下来

楼主(2006-03-04):
有一台ACS501  30KW变频,频率只能下降到25HZ左右,如果直接按启停按钮,则没有减速时间,直接制动刹车,各位有什么高招,请指教!!

网友A:
说的不清楚

楼主:
运行时频率只能升不能降,比如升到20HZ就不能再降到10HZ,要到10HZ只能停机重开,还有按下停止按钮没有减速时间马上制动刹车.

网友B:
首先你的频率来源是什么
怎么给定的频率
加速的时候正常吗?
减速时间的参数没错吧
或者还有别的参数没改?

楼主:
加速的时候正常,减速时间设为30秒.面板控制和端子控制都一样.

网友C:
看看制动时的动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D:
是否设定了回避频率呢?

网友E:
检查设置的最低频率和频率给定环节。

网友F:
最低频率设定有误!

网友G:
老了,让他退休吧

网友H:
在主菜单里恢复出厂值试试!
杭州信达1306475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