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容量计算

楼主(2006-03-04):
请教各位变压器容量的计算公式,还有在计算时是否需要考虑大电机在启动时冲击电流!

网友A:
个人认为变压器的容量为计算负荷的1.5倍左右大型电机可以软起动

楼主:
有计算容量的公式吗

网友B:
变压器容量公式P=1.732*UI,不知对不对?
另外大电机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们有条2000年进的生产线!450KW的大电机!在他启动时2000的两台变压器如不并起来就是变压器跳了!那如果在没有两台变压器的情况下那又该怎么计算呢!有两台变压器是因为换有其他生产线!如果就这一条那怎么计算呢?谢谢楼上的回复啊!

网友B:
2000KVA的变压器,启动450KW的电机应该不会跳啊。是不是还有其它设备?

另有一问题:400KVA变压器,是否能带动400KW的电机呢?

网友C:
400KVA的变压器带400KW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变压器的过载能力是很强的

楼主:
是 有 其他设备!是星角启动!那么在容量计算时需要考虑有大功率电机的因素吗?谢谢~

网友B:
我认为需要考滤。
to 大圣.齐天:
400KVA二次侧的额定电流约600A,而400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约为800A。如果这样,400KVA的变压器带400KW的电机岂不是要被烧掉?

网友D(2006-04-18):
如果是2000KVA的变压器只带动450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变压器低压侧的电流大约为3000A,电机电流为900A,所以没问题!
至于400KVA变压器带动400KW电机,原理同上,有可能造成变压器跳闸,严重可能烧毁!

网友E:
我也关注此贴!一个变压器控制一个90KW的电机!380V的,不知用多少KVA?? 输入的电压是1140V

网友F:
我用过用80KVA的变压器带110KW的电机。变频启动。风机。正常情况下应该按电流来先用变压器容易。90KW的电机降压启。计算是150JKVA.经济运行可选125KVA。供参考。

网友G:
    如果是2000KVA的变压器只带动450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变压器低压侧的电流大约为3000A,电机电流为900A,所以没问题!
至于400KVA变压器带动400KW电机,原理同上,有可能造成变压器跳闸,严重可能烧毁

网友G:
to
东莞人:你那里输入电压是1140V吗?

网友H(2007-09-15):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6-3-6 18:55:00 发表的内容:
  400KVA的变压器带400KW的电机应该没有问题,变压器的过载能力是很强的
--------------------------------------------------------------------------------------------
在理论上说400KVA的变压器是可以400KW的负载是可以的,要S=P也就是说功率因素=1,但在实际中这是难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电动机额定负载运行的功率因素是0.7--0.9空载或轻载时功率因素更底0.4-0.7,那400KVA的变压器带 400KW的负载就是超载了,会损坏变压器.变压器有一定的超载能力,可在短时间运行,相信大家都知道超载运行的后果!

网友I(2009-05-09):
高压电机的电缆怎样选择,例如1700KW的高压电机怎样算

网友J:
400KVA变压器的容量计算S=1.707UI COSo。我记的是这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