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3线制的Pt100是如何抵消引线电阻的?

楼主(2006-03-04):
周公及各位高手: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3线制的Pt100抵消引线电阻的原理。不胜感谢。

网友A:
为方便常取R3=R4,R1+R2=R1+R0+Rt0,二线制相当于去掉了中间的一个R1(其中一个桥臂上的线电阻R1),从而要使电桥R2=R1+R0+Rt0,增加了测量误差。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7210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48876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154268

网友B:
[url=http://search.gongkong.com:8080/others_pages.jsp?filelist=queB55F.tmp&call=getfilelist.exe&pageNum=4&no=10&query=三线制PT100&search_types=论坛

楼主:
非常感谢陈玉敏和周公的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根据陈玉敏提供的
三线制 R1+R2=R1+R0+Rt0
二线制 R2=R1+R0+Rt0
是否可以理解为:三线制与二线制相比,减少了引线误差,但并没有完全消除引线误差,因此精度要求更高时须用四线制?
问题很菜,请勿见笑。

网友C:
那三线的改两线的可以吗? 问题很菜,请勿见笑。

楼主:
总算弄明白了。

网友D(2006-05-09):
四线制也不错呀

网友E:
请注意实际应用中,三根线的电阻值是否全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