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

楼主(2006-03-04):
又来麻烦大家了,我师傅买了一个伺服马达,但不知道怎么接线,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马达是Panasonic,型号是MSMO11A1P,驱动器是Panasonic,MSD013P1E,

网友A:
"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不问卖马达的?如果卖马达的都不会接线,为什么要买?

网友B:
分电机线和编码器线,电机线有三根,一定要严格一一对应;编码器线有现成的,接上即可。当然了,接上这些线还不能动,还要接控制线,控制线又分脉冲线和电压控制线,就要看你实际的应用而定了,也不是两句话就说得清楚,你还是先看懂说明书再说把,这事,急不来。

网友C:
谁卖给你的,你就找谁去接线。只卖东西不教用户使用的经销商是靠不住的。。

网友D:
你还是要搞清楚一点伺服的原理,那样看一看说明书就能理解了

楼主:
我师傅买的是二手马达,没得使用说明书,当时客户催得又急,没得办法。现在我师傅在别的地方买了新的,供应商包安装。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2006-04-03):
哈哈  你如果需要接线的资料
可以啊邮件给我
其实接线是很简单的
我是做松下伺服的  abt666@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