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手持编程器的选用

楼主(2006-03-04):
我们一台C200H-PR027-E(含线C200H-CN222),以前用于C200H系列的欧姆龙PLC,请教现是否可以在CPM1A/CPM2A的机型上使用,或是用什么转换可以进行连接编写程序吗,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不可以,CPM系列的手编是CQM-PRO01.
其实,买根编程电缆与电脑直接通讯多方便,还经济.
http://shop33436985.taobao.com

楼主:
可以的,我处已查阅相关资料得到证实,C200H-PR027-E用电缆C200H-CN222就可以直接和CPM1A的机型联系,与CQM1-PR001-E功能是一样的。CQM1-PR001-E此型号已包含电缆。

网友B:
查OMRON资料,是可以的。

网友C:
没错儿,可以的,我用过的

网友D:
USB2.0增强型DSP仿真器 (现推广价:1450元/台)

   另:全新TMS320C6713DSK板现低价转让(2600元);
  全新OMRON 原装手持编程器PRO 01现在低价转让(1000元)

功能与特点:

1、完全采用USB2.0 标准接口连接计算机,完全即插即用,传输速度可达480Mbps,是
  USB1.0接口传输速度的40倍以上。兼容USB1.1 协议,兼容任何当前的USB1.1接口
  PC机。
2、14Pin 标准Jtag仿真接口。定义如下:(1、TMS ; 2、TRST-; 3、TDI; 4、8、10、12 、GND;
    5、PD(+5V); 6、NO PIN(KEY); 7、TDO; 9、TCK-RET; 11、TCK; 13、EMU0; 14、EMU1  )
3、支持Windows98/ NT/2000/XP 操作系统。
4、支持TI CCS V2.0、V2.1、 V2.2 , 支持CCS3.1集成开发环境,支持c语言和汇编语
   言
5、实现对F28x/F240x/F24x/F20x 的Flash 可靠编程。
6、不占用目标系统资源,支持多个DSP同时调试仿真。
7、宽工作电压范围:1V—5V,不需独立供电,使用PC机电源。
8、支持热插拔,我公司的USB2.0仿真器可在不关闭主机的情况下插拔而不会损坏。
9、设计独特,完全克服目标板掉电后造成的系统死机。
10、无需外接电源,携带方便,仿真传输很快,方便移动开发(高速)。
11、安装简单,运行稳定,具有RTDX数据交换能力,下载速度比别公司提高近五倍。
12、自纠错+电磁干扰技术,使系统更稳定可靠,特别适合现场调试。
13、仿真器外形小巧,只有名片大小。

仿真DSP范围:

可仿真调试TI公司:

TMS320C2000系列:F20X、F24X、F240X、F28XX等
TMS320C3000系列:VC32等
TMS320C5000系列:54X 、55X等
TMS320C6000系列:62XX/67XX、64X等
OMAP:如1510、5910 等全系列TI DSP 芯片

随机物品:

1. DSP USB2.0仿真器 一个
2. 14Pin扁平电缆
3. USB2.0 PC连接电缆
4. 含CCS2000\5000 V2.2开发环境、资料驱动及使用说明书光盘一张

  有意者请联系: dsp110@56.com
                gonghui0311@tom.com
           QQ:  296895169
产品图片地址:http://album.ent.tom.com/photo.php?file_id=15398329
     浏览密码:29689516

网友E:
完全可以。

网友F(2006-04-15):
主题:OMRON C60P PLC故障维修资料
发表人:羊城绅士 LORD
关键词:PLC,C60P,OMRON,CPU,ROM,继电器,100V-240V

故障描述:XXX跨国大型包装生产厂,包装设备出现不动作,不能操作,同时CH6不停闪动,POWER,ALARM,RUN灯全亮,部分CH 1 CH2灯有输入指示亮,机器不动作,不能正常生产。设备处于待修状态。
事件处理过程:  广州博阳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接到客户报修电话后(020-88270969),迅速派专车从天河总部到达广州连云路附近的客户现场,经过现场勘察和检测,排除大型设备的机械问题,最后用排除法,断定是主PLC C60P出现故障,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动作。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客户周小姐商量后,决定把PLC整体带回博阳科技总部检测并进一步维修。
。。。。。。
客户开具放行条后,我顺利把PLC整体部件带回公司,(1)并立即送入检测实验中心,我偷偷的看看了,工程师先是把ROM程序放在一个小读写设备里进行分析并COPY数据备份,(后来听说是不能JM,有点麻烦),。。。
(2)接电测试,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故障现像如在现场一样。。。。。。
(3)测试I/O板,取下边上4个长长 固定螺丝,轻轻的把CPU板和下面的IO板分开,它是有两个插槽相连的,不用担心,大胆取下就是了,我还看她们测试了一下那个电池。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4)测试I/O板问题,把库里的新的CPU板拿来(没有ROM的)接好,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POWER灯亮,ALARM亮,接上手动编程器,我当时看到那个小东东上面有:OUT,LD,。。。我看它按了OUT 501,OUT502,OUT503.。。。然后把编程器上面的开关放在执行位置上,哈哈哈,所有的继电器动作,,原来工程师是录入了指令了。这个步骤是测试I/O板有没有坏,看来I/O板都没坏
(5)测试硬件继电器,断电,分离CPU和IO板,测试所有的小继电器,都是好的。给电动作就差不多不会坏。哈哈哈。
(6)检测芯片,用对比仪(一种可以测试电子板的单元情况的设备,如,测试电容可能是个圆,测试有LC网络的可以是个椭圆,测试LED或者是3级管PN,NP可能是个阶型图)像示波器一样,经过简单的对比,发现0290694-0B 板上的IC3 : 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芯片图不同,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其它的门电路如:7400P,7407N 74HC240AP,74HC245P,SN74LS367AN等均无问题。(测试过程中我还发现工程师还从CPU板上取下一个带好多小灯的板(C20P-HIC14 TW-44D94V-0,LDT。09C.63R 284-J80)它是指示用的,它下面好多IC要测试。。。。。。
(7)更换IC,用专用IC拨起器把15G014AP-0009焊下,然后换上新的或者是代替件。此时是更换的相同的IC。小心小心的一个一个脚焊好后。过了10分钟吧,她们工程师又开始测试它的显示图形了,并用万用表量了好多地方。确认无误后。。
(8)安装好IO板和CPU板,此时不放ROM,用手编器录入几个动作,可以,证明CPU板正常工作。断电后,安装好ROM,不行,不动作。
 此时她们把ROM接到读入器中,一条条看它的动作指令,手工操下来了,然后,写入电脑里,接了个电线,然后写入一个新的ROM S2芯片中。‘不要直射阳光,这是紫外线擦除的ROM,搞不好程序会丢。
(9)接电,POWER灯亮,ALARM灯不亮,(一般ALARM灯亮的话多半是电池没电了)RUN灯亮。她们好像很开心,把螺丝固定好后,交给了我说OK了。
(10)我刚刚要走出实验室,一个美女叫我回来,我以为有好事发生,如请我看电影,约我吃晚饭,然后晚上去兜风。然后。。。。我正想着呢,美女过来说:“给我”,我说:好呀,好呀,我给给,。。。美女笑着说:“傻样,忘了跳线了,拿来吧“,晕,我还以为。。。。。(梦醒了)原来ROM边有个8只跳线,它可以设置程序的语言。。。。。她们是看不懂欧洲的东东,设置成英文的了,现在改来就OK了。过了一会,她(美女工程师)出来了,交给了我,说:你现在有空吗,我说,有有有。。有,(我以为是约我出去玩),好,老板说让你把这个PLC立即送到XX客户那里。NOW。。。。。。多谢。。。
。。。。。。
下面的故事不用讲了吧,等我下周一或者是周二回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安装好PLC到机器上的,然后如何现场调试它运行的。OK,朋友们有空交流一下修理的经验吧。
电话:020-88270969,邮件:market@b2sun.com 公司网:http://www.gzskyu.com
我的名字:羊城绅士,(自命不凡,哈哈各位前辈不要打我)
小生必表文章在于交流,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相关的具体详细的现声录像能够更加说话故障现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http://www.gzskyu.com的技术论坛或者是博阳科技的总站:http://www.b2sun.com
各位多谢,也想和各位交个朋友。向您学习!在此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网友G(2007-05-17):
请问下手持编程器可以编写出脉冲频率输出

网友H(2007-07-14):
个位好!OMROM手编器PR001可否用于OMROM-C200H,谢谢

网友I: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