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设备
求助:显示仪表不准确的原因

楼主(2006-03-04):
单位里使用一台显示仪表作为二次仪表输入4~20mA.现场为一台E+H压力计,将压力信号换算作高度计用.设置输入信号4~20mA对应0~18米.但当输入信号为4mA时,显示值却不为0米,更换新显示表后状况依旧.请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将电流表串在回路里测量,我估计是你的压力变送器需要迁移!可以电话025-86913457(姚)

楼主:
已经测过为3.99mA,请详细解释一下好么?

网友A:
我已回来,可电话联系,数显表的设置没有错吧?

楼主:
没有,两块不同的表,现象一样

网友A:
不会吧,留下你的联系电话我打给你

网友A:
将显示表的型号报来,向压变供电24V有吧!

楼主:
显示表带24V输出,给压变供电

楼主:
是不是仪表精度的问题?

网友B:
能说一下4mA时的显示值吗?

网友C:
校验数显表是不是好的

网友:
4mA时究竟显示多少?

网友D:
校验仪表标准器要准确,用标准表串在电流回路中用信号发生器加载电流,核对标准表与数显表的差值数值4mA电流。E+H压力计与数显表和标准表最好用压力试验台连接好校验,看一下系统误差。宇电AI-501AV24仪表就可用内部参数修正,很方便。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E:
这个问题似乎不是太难解决,属零点漂移!
1、用过程校验仪校准零点2、换块能从二次仪表直接调整零点的表,比如:昌辉SWP-L803,红润HR-C80等都可以,如显示不准可以直接在二次表上迁移,方便的很。

网友F:
应检查仪表参数设置,厦门宇电AI系列仪表可进行零点修正。

网友G:
应该是你输入参数设置问题,而不是仪表的质量问题。 购买一块智能型仪表,可以按你的需要来设置参数,达到期望的显示需要。如有兴趣,可以看看美国红狮仪表,北美首屈一指的面板仪表。

网友H(2006-04-03):
对你的数显表进行校正就可以了啊 我们表都能进行正常的显示 主要是出厂时要进行校正的 有需要的话,可以考虑我们的产品 谢谢 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http://www.pan-globe.cn/ 台湾泛达仪控有限公司 黎木强: 13632808102(深圳);13631109365(中山)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二十二区公园路东二巷嘉域大厦3楼 电话: 0755-27847104-220 传真: 0755-27847104-205 电子邮箱:li0417@163.com QQ:124575767 贸易通:li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