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7系列1.5KVA和2.8KVA直流限流电阻是多大

楼主(2006-03-04):
求助各位朋友给看一下富士G7系列1.5KVA和2.8KVA直流限流电阻是多大的,手里的两台变频器一体化模块整流部分上的电阻都烧没了,谢谢帮助!

网友A(2007-01-26):
我手里也有一台G7变频器的直流限流电阻烧了,有那位高手能告诉我阻值和功率,谢谢

网友A:
型号是FVR037G7S-2S,谢谢

楼主:
我已经修好很长时间,忘了具体的数值了,不过一般用十几到二十几欧姆就可以,功率大点好,只要空间允许,但不应低于20W.

网友B:
我的台安N2 3.7KW限流电阻烧坏后直接短接,2年也没事
小功率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