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丹佛斯2800,7.5KW变频Err39,内部出错

楼主(2006-03-04):
请教:丹佛斯2800型,7.5KW变频显示Err39,内部出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A(2010-03-23):
类似FLASH M29F400BB 芯片坏了或脏了。

网友B:
先用酒精洗下主板 然后初始化  应该问题不大       QQ,812750375  电话15052117309  免费咨询

网友C:
 部分库存变频器维修配件:

三垦SHF/SPF变频器(CPU板 ) 三菱F540变频器(CPU板 )
ACS100-PAN ACS-PAN-A (面板)
施耐德61变频器面板(全新) 6SE7031-5EF84-1JC1
6SE7031-8EF84-1JC1(触发板) 7MBP50RA120-05
DF200AA160 CVM75BB80
SKD82/16 CVM40CD160
CVM50BB160 PGH5016AM
PGH10016AM CVM75CD80
BSM50GD120DN2(长脚) 7MBI75N-060
SP100Z6C 6R6D25A-120BHX 6MBI50L-120A
PM75RRA060
施耐德. 伦茨.ABB.安川.西门子.安川变频器操作面板

部分库存二手变频器:
三垦SHF变频器7.5kw/380v
三垦E变频器1.5KW/380V
三菱E540变频器3.7KW/380V
三菱变频器FR-A220-5.5KW/220V
三菱变频器FR-A220-3.7KW/380V
富士E9S变频器2.2KW/380V
安川G7 变频器 11KW/380V
三垦MF系列变频器15KW/380V
日立J100变频器2.2KW/380V
台达B 变频器7.5KW/380V
士林变频器0.75KW/380V
西门子440变频器3KW/380V
ABB ACS350 3KW/380V
施耐德ATV58变频器 45KW/380V
西门子420变频器 1.5KW/380 9成新
LG iG5变频器2.2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LG iG5变频器0.75KW/380 (全新带原包装)
要的朋友可以交流联系电话:13511378079周工